FX3U特殊适配器FX3U-2HSY-ADP

楼主(2014-03-25):
FX3U自带3轴,最高100KHZ, 连两个FX3U-2HSY-ADP,变为4轴,最高200KHZ,这不坑爹吗,为什么FX3U不自带4轴,·200KHZ?
再者,为什么FX3U-2HSY-ADP要占用FX3U原本的Y0,Y1,Y2,你就不能不占用,这样不就是7轴了么,坑爹。。。
吐槽一下三菱!!

网友A:
三菱不啃你,坑谁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2014-09-01):
逼你 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