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今天做了个系统,控制变压器有三组输出,一组220VAC控制二个交流接触器,一组24VAC控制工作台灯,一组28VAC整流后供液压阀和气阀线圈,现发现28VAC电压正常,整流后电压有60-70VDC(数字式万用表测),每次测量的值会有所变化,从整流桥输出端切断再测量电压,有32VDC左右.怀疑接线错误有其他组的电压窜入,经查接线等都正常,三组输出电压负载端绝缘正常.后接入滤波电容再试电压也为60-70V,在输出端并了2K电阻负载后电压降至32VDC,接通一个气阀线圈后电压降为 27VDC,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另一个不同品牌系统,变压器一样,控制输出等都相同,28VAC整流后(没有接滤波电容)电压为26V,没有像上述的电压非正常升高的现象.

网友A:
试试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测量下,或许是你的数字式表抗干扰不够。
QQ106748835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你用的数字万用表的抗干扰性。再看看周围有没有变频器,伺服驱动器
AC28V整流后的输出电压大约是:1.4X28=39.5V(空载),稳定工作时的输出电压大概是26V-27V左右
估计是你的万用表不抗干扰

网友C:
带载测量与不带载测量区别!!也就是说在你测量电压前将线圈并接到电压两端再测量,这才是实际电压值。

网友D:
加个电容就能得到实际电压值了

网友E:
最好用指针多万用表测。
一般数字式和指针式(机械表)二种万用表都要准备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F:
可能是干扰吧或者是表有问题。

网友G:
一分钱一分货,数字表换一个看一下,测量这个用指针式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H:
你测量的这个电压或许太靠近了其他高压电路

网友I:
是不是接成倍压整流了
天行健

网友J:
一个电容接不成倍压吧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