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时,设定值SP可否随时间变化?用一个V存储器代替常数?

楼主(2014-03-2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看了很多PID控制的例子,都是恒温或者恒压控制,但是有大多数情况是要温度或者压力随时间会变化的。
最近想做一个温度的PID调节,我想通过电位计改变温度设定值,能否通过PID调节,将电位计设定值随时更改?
也就是说PID指令里面的SP值(设定值)能否将常数替换成一个V存储器?方便修改设定值?

楼主:
假如换成V存储器后,设定值变化之后需要重新调节PID参数吗

楼主:
这个V寄存器是不是要用VD?,我用VB,提示语法错误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