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275 安装Core OS中断了

楼主(2014-03-25):
现在黑屏了,那位高手知道怎么修复????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你安装中断是自己拔了还是软件提示中断?你重新下载下试试了。。。。。。

网友B:
这个有点复杂啊

楼主:
是触摸屏装到一半就黑屏了,再次通电也是黑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触摸屏装到一半就黑屏了,再次通电也是黑屏!
按照你这么说,估计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