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电机走一步停一下,定位不准

楼主(2014-03-26):
五相电机走一步停一下,发现有一小段走的距离比较密,大部分还是比较均匀的,是什么问题?哪位兄弟知道?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细分不够,丢脉冲,或者机械卡阻。

网友B:
你的动作要求精度是多少,结合你的机构和你的五相电机的型号,可以先计算一下。只有理论上能达到要求了,再从运行过程中找问题,从而解决定位不准的问题。

网友C:
要求高,还是用伺服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还是用伺服控制了。
之前用三相的步进,走位比现在的好多了,五相按常理来说,应该比三相的精度要高吧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丢步与多少相无关,步进电机就是有这个缺点,想经济一点就加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