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三菱触摸屏问题,还请站长、各位版主、各位骨灰级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4-03-26):
我的触摸屏型号是:GT12 10.4寸的
问题1:用GT Designer 3的软件怎么给他设置密码权限。(我想把有些功能页面不让操作人员打开)
问题2:据说GT12系列的触摸屏可以在触摸屏上监控PLC里面的梯形图运行情况,听说还要安装什么OS。
就这两个问题请问高手们我该怎么操作?如何解决?
谢谢!!!
呆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没有用过 我们用的是威纶和普罗菲斯的 我想触摸屏的应用应该相差不会太大吧 楼主可以尝试下这样;在点击页面切换按钮的时候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页面 密码等级和密码可以在菜单栏上面的密码选项设置 读取程序也可以设置密码的 就是楼主所讲的监视梯形图 我同样想学习学习
崇拜高手

网友B:
等级权限设置,对应手册有详细讲解,本站也有例子程序。
OS设置,有图有真相,见画红线的地方。

网友C:
GT12系列的触摸屏容量不够需要增加内存,才可以监控梯形图。等级权限设置在系统设置,安全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