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如果我要控制让一台电机一直正转,而且频率可以实时改变(意思是电机不停下来的情况下),是不是先写一条让电机正转的指令传送给变频器 再写一条读入频率的指令给变频器? 本人新手 求解答???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加个模拟量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要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如果你只是模拟一下,找到启动的通讯代码,写入变频器,为保证变频器确实启动了,可以通讯读出变频器的参数来验证!!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C:
用RS 指令和代码可以实现。

网友D:
先写一条让电机正转的指令传送给变频器 再写一条读入频率的指令给变频器,接下来要改变转速只需修改速度值即可!
我住隔壁我姓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