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模块Q172CPUN的应用问题
呆

楼主(2014-03-26):
三菱Q01UCCPU 模块Q172CPUN如何应用
要求控制三菱MR-J2S-700B伺服两台 实现同速
三菱MR-J2S-500B一台 控制位置
请教下 Q172CPUN是不是伺服控制模块 它是如何应用的
崇拜高手

网友A:
是的,172是SFC程序控制的,还要结合你的顺控程序。
SFC程序是什么程序 是哪个软件编写 谢谢
三菱Q系列PLC 模块Q172CPUN的应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