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安川变频器ope01,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4-03-26):
安川变频器ope01,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呢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1,检查小端子上的那条跳线是否没接上。(在更换变频器的拆装式端子或变频器主体时等需要重新设定变频器装置代码时,请变更设定)
2、变频器容量选择的设定内容与实际的变频器容量不一致。

网友B:
正常使用中出现的还是更换电机后出现的?

楼主:
是正常使用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B:
估计是电机问题了,只能找个同类型的电机换换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