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3-26):
请教下欧母龙NB系列屏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写频率modbus rtu通讯协议怎样设置
QQ:532904130

网友A:
1.确认你选的变频器支持Modbus-RTU从站功能
2.NB人机跟变频器的通讯实际上可以看成人机跟PLC通信,PLC再跟变频器通讯。即PLC做Modbus-RTU主站,发送Modbus-RTU命令来控制变频器
3.PLC必须支持Modbus-RTU简易主站功能!
4.不同的PLC发送Modbus-RTU命令使用的IO存储器地址不同,控制字也不一样,需要具体对待。欧姆龙PLC分配情况如下所示: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但还是谢谢你。
QQ:53290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