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F940GOT-LWD-C
A853GOT-LWD

这两个屏用什么软件来下载里面的程序?

链接线如何做?

网友A:
FX-PCS-DU-WIN
GTD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X-PCS-DU-WIN
GTD5

GTD5?打错了吧,应该是GTD2吧
自我解救

网友C:
GTD5是老版本的GOT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PCS-DU-WIN
GTD5

不行,都连不上去!!

网友C:
硬件正常,设置正确,
FX-PCS-DU-WIN
GTD5
绝对可以连得上的。

楼主:
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正常,设置正确,
FX-PCS-DU-WIN
GTD5
绝对可以连得上的。

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