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3-26):
明天用三个单相有功10A电表,接三个100/5电流互感器,单相电表只有4个接线端子,1号端子接火线和互感器S1,2号端子接互感器S2,3号端子接零线,我如果这样接电流互感器S2不能接地了,电表1号端子接S1和火线是同一端子,S2如接地就会短路吗?这样接线对不对,希望哪位大师有好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电表大了负载小时根本不计量,电流互感器S2不能接地,三相电源会通过电表的电流线圈和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形成三相对地短路造成电表互感器烧毁的。这种接法可以的

网友B:
去掉电度表1 2连接片,s1 s2分别接电表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