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打不开

楼主(2014-03-26):
只要一打开Gppw.gpj就弹出下面的这个

网友A:
文件坏了

网友B:
同问啊,我一个文件以前能打开,但移动文件,重装系统后,今天却发现打不开了。

网友C:
Resource 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esource 没看到?
正解缺少Resource这个文件夹及内容

网友E:
是不是压缩过的文件没有解压直接打开的啊,我以前遇到过没有解压的文件是打不开的,必须要解压之后才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