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老板有留作业了 需要在GOT上显示电池电量 怎么办啊!!!!

楼主(2014-03-26):
各位高人:
老板要用FX3U做一台无人运班车,还要用GOT显示电池电量
这个能实现吗???
各位高手救救我吧,我要被老板逼死了!!!!!!!!

网友A:
可以啊 用个直流采样的就OK

网友B:
在GOT上显示什么电池的电量,最高多少V
QQ106748835

网友C:
莫非要加个测电仪。

网友D:
提供一个思路:
增加电池采样电路,例如电量变送器等,然后再PLC的增加模拟量转换模块,GOT直接读取PLC模拟量采集的数据就行了。

楼主:
谢谢给位大侠
我通宵查找资料,发现可以买一个电压电流检测模块
这个可以输出符合PLC的模拟量
然后PLC这边追加模拟量转换模块就行了
具体怎么遍PLC程序,我还不知道………………………………

网友E:
加装电流或电压变送器,读入程序【RD3A K0 K21 D200】
再把对D200写入触屏编辑画面。

楼主:
看些大侠帮助
大恩不言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