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L P#256.0

楼主(2014-03-27):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疑难问题,就是L P#256.0,这句话的意思是将32位广义的地址值装载到ACCU1中,我想请教一下大伙!这个32位广义的地址值指的是什么!到底包含那几个地址值!!!谢谢了!!!

网友A:
在ACCU1看来,其只是一个地址,就如同门牌号码一样,就是一个门牌,别无它意。
但是,如果加上地址标识,它就会有特定地址了,如MW【AR1,P#256】,就如同前面说的门牌号码,加上路名的话,就是有意义的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