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怎么实现批量相乘

楼主(2014-03-27):
PLC中怎么实现批量相乘 例 D0-D100分别乘以一个数值,然后送到D1000-D1100中

网友A:
三菱
用間接暫存器 Z

网友B:
您可以使用变址+循环功能实现您的需求,但是敬请注意的是,因为16位乘法的结果是32位的,因此您需要使用2个变址寄存器来实现。
示例实现的是D0~D100分别乘以1后,结果存在D1000~D1202中。
Good Luck~
下载积分:+2(fum0717)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变址 ,指针没试过,应该也可以

网友D:
计算方面的如其问人都不如看资料。

网友E:
用指针方式,D0乘以某个数,完毕之后,
自动移动指针,然后不断循环。

网友F:
如果实时性不高也可以放到人机上面去计算

网友G:
同意
如果人機LOAD不重可以直接在上面運算再傳回PLC
引用 网友F:
如果实时性不高也可以放到人机上面去计算

网友H:
怎么V0变址要加2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怎么V0变址要加2啊
因为16位乘法的结果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