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电机过流保护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4-03-27):
其他的变频器都是找到参数直接设置电机铭牌的电流值就可以了,台达的在哪里设置,P52吗?我看P52怎么是百分数啊,那么电流怎么设置呢?望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用处不大吧,如果你是因为机器老跳过载或过流,最好调VF曲线

楼主:
新设备,电机2.2kw,我需要把铭牌的额定电流填在哪个参数里呢?如果不填的话,如果电机有问题,怎么来保护呢?

网友B:
就是P52,照着电机铭牌设,不过设定的范围不要超过1.2倍。P53空载电流也设一下,P53值小于P52

网友C:
如果有电机过电流增益与电机过电流预警这两项参数也设置下为好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