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电磁阀线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27):
最近有几台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电磁阀的线圈总是坏掉,里面的针总是吸进去而不能反弹回来,电磁阀是DC24V,不知道是阀的质量问题还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A:
DC24V的线圈一般不会烧坏,AC的才容易烧。能吸进去说明线圈是好的,阀芯不能弹出来说明有杂物卡死了,要清洗阀芯,油不清洁就要换油。

网友B:
换一套试试,包括阀体。

网友C:
是阀体的问题。。。。

网友D:
如果PLC是三极管的话,弹不回来可能是三极管坏了不能完全断开

网友E:
电磁阀上有指示灯,如果不完全断开也会微亮,一般都1楼说的情况比较多,气源不好。

网友F:
电磁阀卡死了

网友G:
前面说的都对,阀门有卡的情况,线圈做功提升导致线圈烧坏。

网友H:
首先测量下电压为多少,不能老换线圈就可以了的,阀体有问题那就换新的看效果了

楼主:
今天测量下电磁阀的24+和机壳有DC20V的电压,不知道有这个电压正常不,按常理开关电源的24+和机壳不应该有电压。

网友I:
电磁阀阀芯卡又通电了很容易烧线圈。

网友J:
卡,卡,卡,卡卡卡

网友K:
驱动气体压力正常吗?

网友L:
首先裣查动作状态电压是否有已常, 再查(机械)阀芯是否卡死, 找到原因就有办法了.

网友M:
气源不干净导致阀芯堵塞啊
yaanlh

网友N:
油杯里有没有油,过滤器要及时排水,自动排水的不用管。检查电磁阀芯子和密封圈,维修麻烦的话直接换新的好了买几十元的也好用不一定要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