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各位,有碰到以下问题:

1.TK6070IH,画面下载成功,但 数据输入和输出 、切换开关 、指示灯 无法显示出来,就是看不见;

2.和FX3GA的通讯线怎么做?通讯驱动选哪个?怎么设置?

请做过的出来聊聊啊!

网友A:
1、数据输入和输出 、切换开关 、指示灯 无法显示出来,就是看不见,
   那是因为你的软元件都是取PLC的地址,而屏没有跟PLC通信上。
2、驱动选择FX3U/FX3G

自我解救

网友B:
结合1楼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