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欧姆龙程序,请教一下

楼主(2014-03-27):
我想在欧姆龙PLC原程序中加个计数器,赋值可以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中设定,程序怎么编?麻烦了。

网友A:
直接在触摸屏上选输入数值,写入PLC里的寄存地址。

网友B:
触摸屏里面设定计数器的地址和PLC里面的地址对应就行了,例如下图的计数器设定值的地址是W100。0.02接通,开始计数,0.01接通,0.02断开;计数器复位。
谢谢了!

网友C:
通态屏与欧姆龙通信的话要注意数据格式与编码格式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