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的Works2结构化的程序怎么转换梯形图?

楼主(2014-03-27):
三菱的Works2结构化的程序怎么转换梯形图?

网友A:
这个能转吗?期待答案……

网友B:
你这不就是梯形图么~~~~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D(2015-01-09):
同问啊,自学呢。

网友E:
这个就是梯形图,但是输出线圈跟平时用的表达方式不同,具体怎么转换线圈表达方式,我不清楚,也借此想学习一下

网友F:
写入PLC里面读取出来不就是梯形图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