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前面的E表示什么

楼主(2014-03-27):
各位大侠:
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一段减法指令(E- D30 E10 D12),请问数字10前面的E代表什么意思?是常数吗?能不能用K表示?新手刚学,谢谢

网友A:
E是指浮点数,可以带小数
H,K是整数,不能带小数
自我解救

网友B:
你是Q系列的?

楼主:
是的,三菱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