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要靠什么RST,才能完善

楼主(2014-03-27):
要求:x0启动后,y0先动2秒,然后y1动1S,循环5次。Y1与Y2同时停止。
我写的梯形图如上图,调试时,到C0到5时,Y1与Y2停下来后,重新启动x0就不能重新启动循环了,得断电才行,请问要用什么条件来使CO rst?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用M0的下降沿试试

网友B:
你1次循环做完计数器又不会回0,会动就见鬼了。

楼主:
我是新手,罗辑性很差,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试了下楼上各条件,M0的下降沿最好。
用X0的话,如里Y1与Y2运行两次了。再次按x0,c0是复位了,但Y1与Y2还会继续运转5次。
用C0自身来复位的话,按下停止X1,c0不会复位,然后再次启动X0,Y1与Y2只运转(5-c0)次。

网友C:
用M0 的下降沿和CO并联复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