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改变X1值中断指令无效

楼主(2014-03-27):
为什么我在模拟调试下图程序时,手动强制改变X1的值,中断那块没有执行啊?
fx2n系列cpu , 用gxworks2调试
中断指针为I101

网友A:
中断是无法模拟的;
它必须通过硬件来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那么计时器中断和高数计数器中断也是一样的吗?我在软件中也无法模拟。

网友B:
X端是无法强制ON或OFF的

GOOD LUCK

网友C:
中断还有好多功能指令都不能进行模拟的。
手动改变X1值中断指令无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