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安川伺服驱动器的这个插头哪里可以配上?

楼主(2014-03-27):
如图所示,驱动器上的电源插头 10位的
L1 L2 L3 L1C L2C B1 B2 B3 1 2
的 一个,连接的
U V W
3位的插头一个,这2个黑色的插头哪里可以配上呢,具体是什么型号呢,我网上查不到呢?

网友A:
很多专门卖伺服配件的供应商,找他们可以买到。
你可以百度一下 伺服配件

网友B:
找一下供应商吧,要不百度一下看看能不能网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