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触摸屏有没有类似PLC的在线修改功能

楼主(2014-03-27):
请教一下触摸屏有没有类似PLC的在线修改功能,例如我想在某一页面加一按钮,还需要编辑后,把所有页面再重新下载到触摸屏吗?

网友A:
根据品牌、型号的不同,这个功能有的触摸屏支持有的不支持。
想西门子基于windows CE系统的屏可以delta传送;三菱也可以选中特定的页面单独传送。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真诚感谢!

楼主:
欧姆龙NS10的触摸屏

网友B:
富士和HAKKO的屏。
Good Luck~

网友C:
欧姆龙NS10的触摸屏,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