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压力变送器的使用

楼主(2014-03-27):
AOB-131压力变送器如果直接接在仪表的输入信号端子上,是当做什么使用的。

网友A:
這樣問有點沒頭沒尾的很難幫你解答
壓力傳送器 常用傳送規格0~20mA / 4~20mA / 0~5V / 0~10V
要確定是哪一個請查閱壓力傳送器規格表
引用楼主小小草于2014-03-27 20:11发表的 压力变送器的使用 :
AOB-131压力变送器如果直接接在仪表的输入信号端子上,是当做什么使用的。

楼主:
他是无源的 是吧,如果要是输出你说的那些是不是应该再加个24vdc电源了

网友B:
有些表内置24V电源的,我见过,就是里面的板子换了,外部是没有显示24V端子的,坛子里有个朋友说过的。

网友C:
压力变送器有2线制的,一根是电源线一根是信号输出线,对应仪表的信号输入应该是4-20MA信号,变送器信号线接入仪表的信号输入,变送器的电源接+,仪表信号输入的另外一个端子接-

网友A:
重點在於確認輸出的訊號規格
不然接錯就燒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