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一个厂家给做了套煤气发生炉,他用的仪表是XMTD-808。压了变送器是AOB-131。仪表接线很有意识。1号和2号端子接220v交流电。9号10号端子给变频器,用于控制电机转速。11号和13号端子直接接的是压力变送器。而且这种接法可以正常工作。仪表设定值可以任意设,测量值和设定值比较,电机会实现相应的动作来趋向于设定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正常的接线压力变送器不得需要一个24v电源吗?而且给仪表的应该是一个4-20毫安的电流信号,应该接仪表的11和14号端子。给变频器的应该同样是模拟量,应该从6和7两个端子出线)

网友A:
应该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

楼主:
呵呵  你查看一下他的接线,接线很有意识

网友B:
看仪表的说明书才知道,有时不一定要用模拟量才能恒压。用普通的指针式压力表也可以

网友C:
我这里的是908的仪表,变送器,仪表和变频的接线也跟你说的一样,没什么问题啊。我量过那压力变送器的电压,确实是24V的,但接上仪表,正常使用啊
只是不懂这仪表的工作方式,但想来大概也就是把输入和输出在仪表内部处理完成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的是908的仪表,变送器,仪表和变频的接线也跟你说的一样,没什么问题啊。我量过那压力变送器的电压,确实是24V的,但接上仪表,正常使用啊
只是不懂这仪表的工作方式,但想来大概也就是把输入和输出在仪表内部处理完成而已

我刚才去找了下那表的说明书,发现变频接的是警报点。这就对了,用的开关量控制变频多段速来实现恒压

网友D:
楼主要好好看一下说明书,一般传感器有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的,具体的要看怎么选择怎么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去找了下那表的说明书,发现变频接的是警报点。这就对了,用的开关量控制变频多段速来实现恒压

但是报警点接的是一个敞开一个常闭,是不是他部做了手脚,还有这里压力变送器充当的是什么,热电偶,还是其他什么。
说明书可以网上查查,仪表XMTD-808    压力变送器AOB-1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报警点接的是一个敞开一个常闭,是不是他部做了手脚,还有这里压力变送器充当的是什么,热电偶,还是其他什么。
说明书可以网上查查,仪表XMTD-808    压力变送器AOB-131

那你要去看他接报警点那两条线是进的变频器的什么地方了,如果是变频的模拟量输入点。那肯定表头是模拟量输出的,只是那个表头的外壳跟里面的电路板不配套。现在的表都可以脱离外壳拔插,同一个厂的表除了输出变动其它的一般都一样。所以有时为了方便就直接拔电路板过去插上了。所以就跟外壳有出入,这种情况常有(你直接找个那个厂家同一系列模拟量输出的表,看它的输出点是不是对应的那个警报点就明白了)。你不见有些销售商直接用笔划掉改型号吗?另外多嘴一句,你看东西要看全吧,不要只看人家的表是怎么接的,得看清楚变频那端全接了些什么线。一对照就明白了

网友E:
这有什么不正常吗?变送器是两线制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