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毕业设计料车卷扬系统该怎么入手

楼主(2014-03-28):
如题,本人PLC菜鸟,毕业设计却是基于PLC的料车卷扬控制系统。想请教各位大哥大姐要怎么入手?从哪里入手?

网友A:
要求描述一下,不太了解该控制系统要求。

网友B:
你的论文和电梯升降类似,可以参考一下电梯方面的控制,然后修改几个名词,加点工业控制的属于,使劲的忽悠就行了。

楼主:
要求料车经过加速→匀速→减速→到达卸料位置刹车制动→料车自动倾翻卸料→延时3S后→下行→匀速→减速→到达原点刹车制动→等待装料。如此往返运行。还要有失速、极限保护, 自动/检修切换功能,和系统有记忆功能。即运行中途停电后,PLC记忆当前料车位置,来电后可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