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你们好:我刚接触西门子的PLC现在在看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高速计数中,到DB块中的实际计数数值DBD34送入DB12.DBD4,然后DB12.DBD4送入DB12.DBD8,然后DB12.DBD4减DB12.DBD8送入LD0,然后LD0除1024送入LD4,然后LD4乘82送入LD12,然后DB12.DBD0(19.147米)减LD12最后送入DB12.DBD12,我想问一下为什么DB12.DBD4减DB12.DBD8送入LD0,这样已减不就成了0吗,那不就最后的数据始终是19.147吗,请求工程师们给我详细解释一下!!下附图片

网友A:
程序段5:
DB12.DBD4是一直在讀取的实际计数数值
DB12.DBD8是 只有在 M233.0 , I12.6 同時導通瞬間才抓取的计数数值
DB12.DBD4 不一定 = DB12.DBD8 ,相減也不一定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段5:
DB12.DBD4是一直在讀取的实际计数数值
DB12.DBD8是 只有在 M233.0 , I12.6 同時導通瞬間才抓取的计数数值
DB12.DBD4 不一定 = DB12.DBD8 ,相減也不一定 = 0

感谢您的提醒,我忘记前面的开关信号了,请问您有没有西门子300集成计数器的例子或者是使用方式可不可以告诉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