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中继接收到脉冲启动信号后会一直保持吗?

楼主(2014-03-28):
刚接触PLC和上位机,我想请问各位师傅,程序如图所示,上位机给出一个启动信号给地址M122,是脉冲信号,那么这个M122会一直保持ON状态吗?还是说在下个刷新周期后M就复位了呢?
同样的下一个程序,M120,M121,M122都是上位机给出的信号,如果中继M没有保持功能,那手动模式岂不是不起作用了?

网友A:
上位机可设定中继M有几种模式,1 点动(复归型),2 置ON ,置OFF,(置位型),3 切换ON/OFF(取反型)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估计上位机里手动模式按钮是置位、复位模式,启动和停止是点动模式,M是应该是不保持的,点动脉冲消失后M就应该会自动复位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