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请问论坛中的各位师傅,我在plc程序读取时,一般注释都读取不了,请问应该怎样设置plc才能读取注释。谢谢!

网友A:
PLC中一般不放注释的注释一般只存在于电脑中,因为注释会占用程序容量。

爱家爱china

网友B:
用LS最新系列的XGT系列的PLC  可以保存注释

网友C:
不过未必会在写程序时将注释一并写入PLC!!

网友D:
注释是给自己看的,即使PLC内存够大,可以容纳注释,一般也不会把注释写进PLC。
所以你读的PLC可能根本就没注释。

网友E:
一般的情况下PLC的注解都表示在电脑上,在想PLC下载程序时,注解是不下载到PLC中的。

网友F:
要想要带注释就用欧姆龙,

网友G:
6楼说的对,欧姆龙PLC,注释顺便传。
QQ76214024

网友H:
OMRONCP1H可以有

网友I:
注释是可以下载的,不过在编程和下载的时候得在设置里面把程序容量选的足够大,这个我试过
在路上。。。QQ:1186037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