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如题:VD转换VW溢出如何解决

网友A:
自动转换到下一个字存储器里面吧,个人感觉

网友B:
中间应该加一个转换如双整转整指令

网友C:
两种方法
一是转换将VD限幅后再转换
二是直接取内存.比如存放地址是VD100, 直接取WV102 即为转换后的数值,
   不过如果VD中的数值超出了VW所表示的数值范围则取出的值为假值.这是VD的低16位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