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K6070iP与FX1N做穿透,连不上

楼主(2014-03-28):
我问过威纶公司的人,可以做穿透的,但是我参数设了,线也检查了,好像没问题就是连不上。9针串口12345针脚用来与三菱PLC进行RS485 4W通讯,9(接收) 6(发送) 5(GND) 用来与电脑串口通讯,分别接到PC端的 3 ,2, 5。com1口连接电脑rs232,com2口连接PLC/485/4w,参数9600,7,E,1。LW9901设为1 LW9902设为2 。因为LW9903设置为2。

网友A:
你看看吧,或许会有帮助

楼主: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回复,上图的参数我设置的是一样的,我的触摸屏与PLC通讯一切正常,还一个我是用的USB转接的,但是已经又换了一根线,还不行,再请教一下,RS232接口的7.8脚要不要短接。

楼主:
好了,7,8脚需要短接

楼主:
成功了一次,现在怎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