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日本人程序乱码
半月谈

楼主(2014-03-28):
各位好!请问日本人做的程序乱码后有什么办法能改成中文呢。样式见图片。谢谢!
HAIHUKUOJI

网友A:
是你的系统少了日文字体
半月谈

楼主:
我知道是乱码了,有什么办法能把它转成中文吗?
HAIHUKUOJ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乱码了,有什么办法能把它转成中文吗?
能不显示乱码就很不错了,你还要求转换成中文,估计的花钱
半月谈

楼主:
大侠!那有什么办法能搞了不乱码呢?烦请讲解一下好吗?
HAIHUKUOJI

网友C:
先安装AppLocale
用AppLocale打开OMRON编程软件
注意路径名要用英文或数字

网友D:
没后文了吗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是下一个破解版的金山快译2003或者2007,只能这2个版本太新的不行。
打开CX-P和金山快译后,先点开乱码程序后,在金山快译按“码”键,会出来简体、繁体、日语。然后先切换到简体、后繁体、最后日语。如果不行多切换几次应该就可以了。我在公司都是这么用的,翻译后只能显示日语有很多事中文字,但CX-P界面就是乱码了。
下载积分:+3(mctrix) 方法可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后文了吗
你好!能把你的金山快译发给我试试吗?谢谢!(
wangjunchoi@126.com
)

网友E:
公司里附件发不出去,下个普通的破解版金山快译2007就可以了

网友G:
日文系统就可以.

网友H:
恩,可以变成日文,中文没试过。
OMRON PLC日本人程序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