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只是指通讯线有问题吗?
但线路是按:DA——DA、DB——DB、DG——DG、SLD——SLD接的。

网友A:
你确定你变频器参数设置对了嘛?Pr340要设为1,Pr542和Pr543设对了吗?和主站波特率一致嘛?
之前是在调PLC与变频器的CC-Link。但没调出来。参数设置的话我上传一张图片你看一下,但波特率设置不太清楚怎么搞,因为好像只能设置成48、96、192、384。(之前有试过用三菱计算机协议,但使用的是C24模块。)
    现在改成先简单的试一下本地站RX输入控制主站点亮主站的一个Y。然后再调变频器。
    但又出现这个情况。要是可以的话,你能帮我写一个简单的主站与本地站的RX、RY的小程序吗?我看一下你怎么设置参数的,
  • 下载积分:+2(仍在学步)
  •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你确定你变频器参数设置对了?应该是Pr340、Pr542、Pr543吧,和你主站波特率一致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