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维纶TK6070IP,三菱FX1S-30MT-001,以前没玩过维纶啊。屏回来连了几小时了。说明书也看完了。我晕。就是提示PLC no response

QQ76214024

楼主:
电脑管理器里COM也是设置为COM1啊
QQ76214024

网友A:
请参考下图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说的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你的通讯线是不是用的母头的?

通讯线9针D型的是母头的,8针园口的是公头
QQ76214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19487] 请参考下图设置

这个设置也不行啊
QQ76214024

网友A:
我修改过了,刚没看清楚就上了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楼主:
    感谢楼上大神hxl202319啊,成了。也感谢zqyzhang888这位朋友的帮助。大神4楼的设置正确的,我总结了下。主要有这么几点。1.电脑管理器里COM设置成COM2,9600,7,E,1.
    2.触摸屏的PLC设置里,接口类型要设置成RS-485 4W。自动选择COM2,9600,7,E,1
    QQ76214024

网友C:
    我把線買回了 插上就可以用,沒那麼難吧!

网友D:
    4楼说的是正确的,rs485 4w,就是RS442

网友E:
    RS232好像不行,根据说明书应该用RS485或422通讯线,我前两天做了一个项目,用的是三菱FX3U和维纶的通讯

网友E:
    还有就是要注意通讯参数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说的是正确的,rs485 4w,就是RS442

    学习了。啊哈

    注意上图,接口方式,有RS232,RS485-2W,RS485-4W,以太网,USB。
    QQ76214024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232好像不行,根据说明书应该用RS485或422通讯线,我前两天做了一个项目,用的是三菱FX3U和维纶的通讯
这位兄台说的说明书是指哪本,截图看看好不
QQ76214024

网友F:
威纶的通讯应该设置COM2 485-4W的通讯口,PLC的不用设置

网友G:
通讯 的硬件设置错了

网友H(2014-10-27):
真准备做一个维纶触摸屏项目

楼主:
我是说我的帖子咋被翻出来了 。你要做维纶屏项目就看看吧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