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大家谁知道CCD影像传感器,检测铜片和云母片

楼主(2014-03-29):
我们要加工直流电机换向器云母槽,想用CCD影像传感器自动跟踪找到云母槽,进行铣槽,各位大侠谁有经验给个指点

楼主:
加工的换向器上,铜片4.7毫米 云母片1.1---1.3毫米 两个铜片之间是云母片

楼主:
[upload=1] 传个图大家帮看看

楼主:
图怎么传不上来呢

网友A:
个人认为根本不需要CCD啊,毕竟CCD的价格太高,只需要用步进电机做个夹具,然后装的时候对准一次,后面的每条槽都可以用步进电机旋转一定的角度来实现。

网友B:
光用步进电机控制旋转是不行的,关键是工件本身有误差,并且累积起来会比较大
不知道能否利用相邻铜片与云母片一个导电一个不导电自制一个检测开关配合步进电机旋转可以不?

网友C:
不知道有没电感探头,有的话就比较容易了
天行健

楼主:
大家说的以上这些方法我都用过,可以加工,但是误动作比较多,一个槽加工坏个,就要切平了重新来

楼主:
而且那个云母槽非常窄, 这个槽也不直 ,没个相邻的铜片有时还不一宽,没规律

楼主:
就是把铜片之间的云母给清理干净,槽的深度2毫米左右,用刨刀刨也好或者用铣刀片铣也行都可以的

网友D:
做了很多,最后用激光来做成的,但是精度还是不够高

楼主:
有时候会误动作对吧,这跟加工工件检测面光洁度有关是吧

网友E:
我有用过一次的cv5001,需要联系我
个人感觉,用影像也不好

网友E:
基恩士的影像自动跟踪效果倒是不错,如果工件本身色差较大的话,或者反光差异大的话,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