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谁用过视觉传感器,换向器云母槽能用它检测出来吗

楼主(2014-03-29):
换向器圆周面,通过伺服电机驱动进行圆周分度,准确的找到云母槽,进行铣槽

楼主:
要把铜片之间的云母加工下去一点

网友A:
这个可是高科技呀

网友B:
感觉采用静止不动加工方式,制作专用刀具,直线往返铣槽微量进刀,成品率会高一点。

网友C:
说实话,这个项目我做了很久,精度不够,机械上面设计也不好做!安固,长城,华腾我都做过!

楼主:
5楼大侠,你是做这样的设备好久了吗,还是用视觉传感器用了很久了呢,能留个电话跟你讨教几点问题吗

楼主:
这是直流电机换向器

网友D:
用视觉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而且精度还算不错的
在路上。。。QQ:1186037532

楼主:
市面上那个牌子的视觉传感器能用,还经济点,各位给推荐几个,急等着做项目

网友E:
有基恩士的位移傳感器,可以檢測段差,問一下基恩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市面上那个牌子的视觉传感器能用,还经济点,各位给推荐几个,急等着做项目
斯克的也不错,就是有点贵。。。。

楼主:
位移传感器能用吗,怎么用请指点一下

楼主:
谢谢大侠们,提供这么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