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西门子S7-200关于网络顺序问题

楼主(2014-03-29):
如图,将网络2和网络3交换位置,其他不改变。程序运行结果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有的程序的网络位置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调换?

网友A:
西门子S7-200关于网络顺没有用过。。。绑定

网友B:
按照原来的程序等Q0.1动作以后再动作Q0.2;顺序改过以后就是Q0.1,Q0.2在一次扫描周期内同时执行。
PLC是顺序执行的,如果有因果关系的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西门子PLC中用定时器自复位是大忌!!!!
那不然怎么复位?有什么影响啊。我看好多例子中都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PLC中用定时器自复位是大忌!!!!
那不然怎么复位?有什么影响啊。我看好多例子中都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