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CJ1M伺服指令PLS2遇到大的麻烦求高手们帮助~

楼主(2014-03-29):
程序如图,脉冲输出点为2961.00,方向信号2961.02 ,异常现象是:伺服向右移动,快要到达设定的伺服位置时又往回移动,A280.03不接通。求高手支招解难!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图片在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另外,检查伺服电机系统的干扰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伺服电机受到干扰导致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量发生了变化,建议将伺服电机到伺服驱动器之间的指令线和编码器线直接架空相连,减少强电干扰!
CJ1M伺服指令PLS2遇到大的麻烦求高手们帮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