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大虾们 小弟又碰到问题了 特此上来求教各位了  问题如下
我在做一个项目 其中有一点是要纸张宽度达到要求则下一步动作 而我现在是要如何才能测得这个纸张是否合格了  只用一个传感器来做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有技术难度

网友B:
个人觉得看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了!可以用一对小孔径的光电传感器按装在传动轴上,然后测量光电传感没遮蔽期间,传动轴的动作距离
  • 下载积分:+1(ifordx) 我所見過亦是如此

网友C:
    用专用的测量宽度的传感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专用的测量宽度的传感器就行了。

    专用测宽度的传感器是不是激光测距传感器啊  这样的话就安装不了了 位置不够 激光测距是要求成对的弄 我现在就一个下方有个安装为 位置太小了 安装不了

网友D:
    以下是我的想法 用說的太慢  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E:
    基恩士测量元件!

网友F:
    这个测量元件也是成对安装的吧,楼主的空间好像是不够用啊。技术上没难度,但是安装上有困难啊,估计是对纸张宽度要求较高,用光纤传感器恐怕精度都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测量元件也是成对安装的吧,楼主的空间好像是不够用啊。技术上没难度,但是安装上有困难啊,估计是对纸张宽度要求较高,用光纤传感器恐怕精度都不够用的。

    是的 就是安装有难度  现在这个还不知道咋整呢

网友G:
    不嫌贵的话考虑用视觉传感器吧

网友H:
    基恩士有这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