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2N-32MT读程序报警

楼主(2014-03-29):
PLC的错误灯PROG-E闪动

网友A:
把COMMENT前面的勾去掉,然后检查下数据线再试试

网友B:
三菱就是不能写注释。。。

楼主:
程序和数据线是好的,别的PLC可以用啊

网友C:
试试将空参数写入,注意不要写入程序等其他内容,然后再读出试试

网友D:
什么问题 ?

网友E:
如果是这个PLC本身就有程序,有条件先弄其他同型号PLC排除线和通讯设置的问题吧。
QQ76214024

网友F:
有很多因素造成,我以前在车间遇到过这个报警,受干扰多点,还有电脑不稳定。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