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MJV-04ADE6S伺服锁定后 电感式接近开关受干扰

楼主(2014-03-29):
如题 电机一上电 接近开关就有一点亮是怎么回事 接地也没有用 急急急

网友A:
电源干扰!!建议将电源隔离!

楼主:
哪个电源?24V的我直接上PLC上面 接近开关的输出线不接也是亮的(不是非常亮) 无言了 伺服电机关掉就不亮了

网友B:
加屏蔽层

网友C:
电机线用屏蔽电缆。

网友D:
不知道用钣金把电机包起来有没有用

网友E:
这种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综合一下吧,1.伺服动力线+编码器线用屏蔽线并且接地,最好加防干扰的东西比如滤波器;2。PLC如果是24V的,就接DC24V电源上,如果是220V的,就过下保护开关。3.感应器最好别接PLC的24V电源上,接再DC24V电源上,如果环境复杂,感应器线用屏蔽单独接地。当然,如果不怕麻烦,弄个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转换下信号,把弱信号源放在不容易干扰的地方,把强信号源放在要控制的地方,也就是干扰大的地方。
QQ76214024

楼主:
没有用 换好一点的试试吧 28块一条的可能是不太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