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相220V的伺服呢?

楼主(2014-03-29):
请问有没有哪个牌子的伺服是可以用单相220的?三菱和台达有没有呢?什么型号系列的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有的三菱的

网友B:
三菱,富士,欧姆龙,国内品牌也都有。

网友C:
松下的MBDHT2510E

网友D:
三菱和台达都有单相220的

网友E:
有的,都有单相220v

网友F:
我在1千瓦以下的伺服电机好像都用单相220!

网友G:
几乎那个品牌的都有220V的伺服

网友H:
大多数伺服电源是3相220V的,1KW以下的你可以直接用单相220V分别接R、T,
S 空着就行了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小功率可以用单相,大功率三相

网友J:
ASD-B2-0421-B 多了是了

网友J:
大多品牌都有,像安川,松下,三菱,台达等等

网友K:
三菱、东元都有单相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