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线买什么牌子比较好,线在坦克链里面

楼主(2014-03-29):
请问选哪个牌子的电缆好一点,15*0.75平方的电缆,坦克链活动范围大概是2米,一个月下来,就发现里面的线断了,维护好困难,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米思米上有高速运动电缆
下载积分:+1(狼堡) 好人

网友B:
用扁电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扁电缆
有才,不知道实践过没有,效果好不好?

网友C:
实在买不到好的多心线,建议还是用单线,然后多预留几条,维护方便些,我也是深受多心线的坑害。
计划加个远程I/O从站,之前出的机器线要处理,单线太麻烦了

网友D:
柔软度较高的可以选缆普,还有IGUS

网友B:
以前我们做生产线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后来改用扁电缆。

网友E:
日本太阳

网友E:
名叫移动电缆

网友F:
我一般买进口的RVV 线,走私过来的那种
还有那个不叫坦克链,叫工业拖链

网友G:
德国易格斯高柔性电缆,我们公司一直用,比德普便宜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H:
选用 拖链专用线

网友I:
选用交联聚乙烯扁电缆,德国易格斯电缆拖链。龙门吊使用往复距离60米用了4年没事的,注意放线的松紧度很重要,线太紧什么电缆都会出故障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J:
说实话,刚开始我以为楼主把线装在坦克的链条里,想想,我擦,这么牛的工控人,都做坦克工控业务呢。恍然才晓得是拖链里,不是坦克的链条
楼主见笑了,确实像坦克的链
QQ76214024

网友K:
拖链用的,要买 高扭力线缆,电梯用扁平电缆也可以,  这些都是专用的 楼上几位提供的都是正解    普通电缆不要去考虑用,普通多芯电缆 多放几条备用的,也是不民智的选择, 只用用专用的 高扭力,扁平电缆 才是王道,  拖链用的,就要买好的,不要省钱,   建议,拖链专用的,电缆,比拖链长一点点就可以了,两头可以用普通电缆接起来, 这样也比较经济,

网友L:
买普通的柔性拖动电缆线,通称电梯控制电缆,比普通电缆要贵点

网友M:
用扁电缆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刚开始我以为楼主把线装在坦克的链条里,想想,我擦,这么牛的工控人,都做坦克工控业务呢。恍然才晓得是拖链里,不是坦克的链条

我们都叫坦克链

网友O: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啊  纠结。。。

网友P:
叫坦克链没错

网友J:
学习了。以后我也叫坦克链。
QQ76214024

网友Q:
ROBOT耐油,耐曲专用线

网友R:
我们厂用普通橡皮电缆,很柔软那种,佛山产的,用2至3年没问题。

网友S:
扁电缆非常好用

网友T:
米思米太貴,用高驅撓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