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昨日从一朋友厂拆得一旧欧姆龙PLC,输入输出多点损坏,已无维修意义,于是上电,点自动在线,程序上载至笔记本电脑保存。今早拿到新购PLC,上电并自动在线,程序上载,一水的NOP,这里是可以自动在线上载程序的。于是打开旧PLC上载的程序,点在线,问题出来了,弹出一对话框说是PLC类型不一致,认出来是CQM1,于是关掉软件,重开,点自动在线,还是弹出说PLC类型设置不一致,可我的PLC类型百分之百是正确的,怀疑数据线有问题,换另一数据线,问题依旧,又进入我的电脑更改数据线串位置COM3,重开软件,选择串口3联接PLC,自动在线,问题还是依旧,这下搞的头都大了,又换一思路,直接打开旧PLC上的程序,点在线,问题照旧,电脑都无反应了。由于手头只有两根USB数据线,没有232数据线,电脑也没有232口,无法再试机,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数据线肯定是好的,昨天刚用过的,要说PLC不行呢,可是第一次点自动在线是可以上载程序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有错

网友B:
PLC问题,我遇到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