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伏级的信号如何测量采集

楼主(2014-03-30):
目前手上遇到一个难题,接触到一个传感器的检测设备,请问传感器输出的毫伏信号,如何采集,和检测呢。以前接触的都是标准电信号进行数模转换。。第一次接触这种毫伏级的信号,请问如何采集。

网友A:
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B:
有专门的这类弱信号放大器的,只是价格高点。

网友C:
运算放大器专门干这种事的。

楼主:
关键是我们接触的设备是用来检测霍尼韦尔的传感器。。检测传感器信号,用什么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们接触的设备是用来检测霍尼韦尔的传感器。。检测传感器信号,用什么高精度的东西。
称重传感器吧?就是个电桥嘛,霍尼韦尔本身就带信号放大器的。嫌贵的话也可以用AD620自己做一个: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836759.html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E:
是什么传感器,如果是直流回流路中的分流器输出为0-75mV信号,有专门的电量隔离转换模块,可以把毫伏信号转换为标准0-10V或0-20mA信号

网友F:
直读是最好的最稳的,不知你这个信号是多少毫伏特别是过零信号更不好处理,如果可能,可私信给我,经转换过的信号可能延时较多,我们读取时,一般不能超过40次每分钟,过高的读取速度失真会比较多,因机械结构要非常配合感应器,才可达到电器性能效果,所以难以说清这个过程

楼主:
用USB数据采集卡直接读入工控机

网友G:
运放或者是采集卡

网友H:
先把信号放大,再进行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