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朋友有台注塑机,生产的时候会出现成品粘膜和脱模困难的情况,并且有时候会出现顶针出故障不能复位的情况,往往会
把模具压坏。本来机器在成品出口是自带了检测器的,但有时候检测器会检测不到成品已经脱离模具。
   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想在模具上加装一套检测装置来检测成品的脱模情况和顶针是否已经复位。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可以
通过几个光电开关串联连接来实现,采用对射型的开关。
   但具体怎么实际操作,以及光电开关和注塑机的控制系统应该如何连接,现在脑袋中都还是空白的。我咨询了一位朋友,
他说是要跟PLC连接。因为我对这块不是很懂,所以希望请教各位高手,我的想法可行吗,具体应该如何实施呢,真诚的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检测开关倒还简单,只是信号检测到了以后怎么处理,如果注塑机是基于单片机的就要外加电路了

楼主:
    信号的处理也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呀。。。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注塑机正常工作的话,应该是模具上的若干个串联的光电开关都显示为“0”状态的。(我这里是把开关有东西
遮住显示为“1”,没有东西显示为“0”,可以吧???)
   按照机器未改动之前的情况,产品出口的光电开关在检测到有东西出来时(即“1”状态),机器就会自动进入下一个工作循环,
   而改动之后的想法是:拿去出口的光电开关,进而在模具周边加装若干开关来进行检测。
   这样一来,机器正常工作时,若干个光电开关经过串联后需要输出一个“0”状态(这里也是我不懂的地方,该怎么实现呢???)
此时需要一个“转换装置”再把它转换成“1”状态,这样就可以和原来的机器兼容了。。。
   我这种想法可行吗,还望指导,谢谢!

网友B:
本来就有自带了检测器,把新的检测信号串进去就行了,或者直接改用新检测器的信号就行了,管他什么PLC单片机的。
检测可以用光电、称重等。
建议增加自动脱模剂喷雾装置。

网友C:
注塑机顶、脱模(托模)缸一般自带磁性或接近开关自检测位置,出现顶针未退回压坏模具的情况说明注塑机较老,程序欠考虑,这就要自己附加电路将开关加入注塑机电脑控制中了

楼主:
高深的东西我就不懂了

朋友说他的注塑机才买了几个月,机器应该不会老化这么快吧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不好搞, 现在注塑机不用PLC 都是单片机控制,每个厂家的控制板都不一样,IO接口有差异,   2 注塑机要换磨具,磨具大小不一样,这里对开关固定的位置有难度,  注塑机在全自动模式的时候,成型的物品,会被磨具钉子 顶下来, 掉落下来,注塑机口那六有个对射光电,来检测物品是否脱落,  你这里可以加开关,并联在现有的检测 物品出来没有,就可以的,别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了, 一个是安全问题,另一个,是模块问题,一套模块价格不菲,虽然夹坏了可以修,  我以前开过注塑机,现在从事PLC 自动化行业,   建议,你还是多加一对,或者两队光电,并联在现在的光电上门,就可以
求教~~

楼主:
您的意思是在出口多加几对光电开关,来确保可以检测到产品已经脱模吗?

另外,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打算在模具四周加几个光电开关,每个开关检测一个产品,只有当所有开关都检测到产品已经脱模,
机器才自动进入下一个循环的话,那光电开关是串联还是并联呢?选什么型号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