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 2线接近开关

楼主(2014-03-30):
2线220V接近开关 试连一个220V指示灯 接线如图所示:
求解 为什么通电后指示灯微亮 接近开关感应后强亮,

网友A:
帮忙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接近开关都有漏电流纯在,因为这个原因,链接PLC要加电阻,说明书上有

网友C:
二楼正解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D:
你使用的指示灯应属于LED发光二极管的那种,二线制接近开关本身就有工作电流(就是有无物体接近它都需要一个工作电流),这个接近开关工作电路就等效于在开关上并联一个电阻,在整个回路中形成串连,而LED指示灯只要微弱的电流就可发光。我在使用这种指示灯装配在变频柜上的时侯,工作中因受到变频器的高频干扰,停止指示灯也会发亮的

网友E:
会不会是零火线接反了或者是零线对地电位较高

网友F:
同意2楼的,你这灯的工作电位较低,你可以测下两端的电压

网友G:
2线我们还没有接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H:
这是两线式的接线图,有个是常开一个常闭的。另正负极不能接错,错了就烧坏。
正规通过ICE标准的交流接近开关是有三根线的,其中一条是地线。
相关接近开关的问题加QQ:2478269533
用经验来帮您解决接近开关类方案的销售工程师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